松下GTWIN 软件出现以下现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8-28):
如果要上载触摸屏内的文件却出现"This   PLC   File  is  not    supported"
创建新文件,出现以下错误内容,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问题不值得高手回答吗?  不知斑竹能否?

网友A:
好象是C盘空间不够!!!!!!

网友B:
可能是电脑系统盘装的太多内容,把没用的删除一些再试;

楼主:
系统应该足够,如下图:     为什么上载时出现是PLC 文件呢?

网友B:
是不是电脑内存占用的比较多,找个优化软件把电脑的内存整理一下;

楼主:
可能是这原因吧,现在好了。 但是为什么上载触摸屏画面时出现是PLC文件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因可能是我的GTWIN 版本软件太低2.2更换2.95后正常.谢谢楼上了.

网友C(2008-10-15):
都2.95了 版本升级够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