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用电可以吗?

楼主(2008-08-28):
我的一块ARMANI手表在电池用完后.我去换电池,原电池的型号是SR927W.可找了我们这里的很多店都没有这个型号.结果我找到了一个跟它类似的CR927的换上了.换上后,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但发现表却走得不准了.后查询得知.这两个型号的电池的电压不一样.SR927W的是1.55V.而CR927的却是3V.请高手指教这样的后果会不会严重!

楼主:
现在这个表还是用的是这个电池.但是现在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表原来的一个功能"秒表"不能用了.但是表的走时却准确了.不知道这个"秒表"功能是不是电压高的原因已坏掉了.恳请这方面的专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大家的实践总是让东方目瞪口呆。换我是绝不敢的。就好像你说把市电进线改成380V,还问这样的后果会不会严重?

但是您又确实用上去了,也没有造成“一声爆炸,一缕黑烟”等不可挽回的结果,实属万幸。如果还想用这个3V电池,可以串联一个适当的电阻或两个二极管,用贴片的,体积很小。降低一点电压是不是好些?

网友:
希望没有坏吧。。电压翻了一倍。。一般来说应该是倒下了。。

PS:楼主的是正品ARMANI还是A品ARMANI??

若是正品,楼主真的就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了。。。居然会随便找块电池来用。。。

若是A品,算了,也无所谓了。。。

网友B:
东方的发言,简直是“神仙放屁---非同凡响”啊。

总忍不住笑一下。

网友C:
换3V任何型号的电池都没有问题。前题是安装没有问题。

网友D:
电压翻了一倍。。一般来说应该是倒下了。。

楼主:
很感谢这些朋友的关怀.也不是我故意要考验我的ARMANI.是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一个修表的换的.我原也以为大小厚薄一样.都 是927的.应该能通用的.在出现了异常后才上网去查的.另外我的ARMANI是花了两千多块买的.只是在当地没有买到SR927W这个型号的电池.现在真是后悔莫及了.希望把这样做的后果降到最低.只有乞求上苍了.

楼主:
也许是我的表太好了.也许是老天对我的格外开恩,我的表现在没事了.更换了同型号的电池后.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我很高兴.也很庆幸!但就是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为什么电压大了一倍.而表却没事.也许是那个3V的电池的质量太差了吧!不过一切都过去了.谢谢!

网友E:
呵呵,楼主来忽悠来了吧?????????????????

网友:
恭喜楼主。。。也许楼主的表的元件耐压可能比较不错。也不愧是armani吧。。。。

网友F:
厉害,厉害啊~

果然是好东西。呵!呵!

网友G:
SR927W的是1.55V.而CR927的却是3V
差了一半,没烧了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