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是否真的省电?

楼主(2008-08-28):
我厂新买了一台空压机(阿特拉斯),电机是75KW的,刚订货时厂家问我们是否要变频器控制(额外加钱)说能省电,我厂为了节能就按要求买一台带变频器控制的GA75VSD的空压机。前几天厂家调试好试运行,经询问,电机是通过压力来控制电机转速的,压力低时电机转速达到最高三千多转,压力上升时转速开始慢慢下降,最低转速(压力到达设定值)八百多,一般运行在1000--2000多之间。我就问他们专家,电机是一直开在那里,怎么省电?专家的回答是:"转速慢了不就省电了。"我就纳闷了,转速慢了就真的省电吗?还是又一个打着变频省电的旗号到处捞钱。

网友A:
我也怀疑中,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B:
空压机在达到设定压力时,不同的机器有不同的卸载方式。对于小型电机,采取停止运转,对于较大电机,采取关闭进气阀、用Y接运转并延时停机,而对于更大的电机,通常采取只卸载(关进气阀)不停机,以免产生再启动冲击。

你所用的75KW空压机,基本属于大电机范畴。

如果你的机器属于非变频,当压力到达后,机器仅作空运转并不停机,由此将有一个空转损耗。

如果你用的是变频机器,就可以采取降低速度的办法进行卸载。但由于能量经过一次转换都有损耗,增加了一个变频,肯定将有变频损耗。

以上两种卸载方式,究竟哪一种损耗低,将取决于用气量与供气量的比值。

如果你选用的机器余量比较大,很短的时间就能产生充足的气量,必须进行卸载,那么采用变频方式较为省电。

反之,如果卸载的时间非常短,大部分时间机器在供气运行,那么采取空转运行方式省电。

究竟是否省电,很难说,因为你没有办法进行比较。

网友B:
阿特拉斯是一个国际知名大公司,所产的空压机也是一个名牌产品,变频空压机应该是原厂生产,质量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网友C:
2楼解释的很用道理,看你怎么用,你用气量大,那装变频省电效果就不好。

楼主:
新买的这台产气比较快,我们总共9条生产线,用气也比较大,但是电机是一直在运转的,没有停机,怎么省电?我们以前买的阿特拉斯GA37的空压机(不含变频器控制),当压力达到设定值时(保压在一定时间,也就是设定的保压时间),电机会先卸载空转运行,最后达到设定值时停机。相对那个更省电?

网友D:
道理很简单,当电机旋转快,产生风量加大,电机轴输出功率变大,作功增加,工作电流增加,(你可用嵌表查看电机电流.),从电网消耗的电能也就增加.

当负载减小,电机减速,风量减小,电机轴输出功率变小,作功减小,从电网消耗的电能也就减小.因此就节能,他们遵循能量守恒定律.

电机转速和消耗功率成立方关系.

节能问题可以咨询我们

网友E:
其实使用变频器后,电机是不停的,压缩机也是一直工作的,只不过是电机转速随实际压力与设定压力压差值变化的,因此比不使用变频器的启停模式要省电不少(最大可达20%-35%),电机减速,电机轴输出功率变小。

网友F:
呵呵;按这个说明的话是可以省电的;

不信你测一下输入端的电流,在低速时会小一些;

网友F:
就像变频空调与普通的空调一样;

普通空调一直运行,到达设定温度后停止,温度上升后又开机;

变频空调则是一直运行的,不过温度到达后转速会很低;

网友E:
电机运行时可以通过变频器监控输出电流值或比率,即可明白风机水泵运行时状态。本人长期从事钢厂冷却塔节能改造。HUAMEISH@163.COM

网友G:
变频器能否省电,跟负载的关系和运行状态关系很大

网友H:
呵呵呵2楼说的有道理 看工况要是一直是满负荷的工作当然不省电要是 不是满负荷就省电 因为减少的损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道理很简单,当电机旋转快,产生风量加大,电机轴输出功率变大,作功增加,工作电流增加,(你可用嵌表查看电机电流.),从电网消耗的电能也就增加.

当负载减小,电机减速,风量减小,电机轴输出功率变小,作功减小,从电网消耗的电能也就减小.因此就节能,他们遵循能量守恒定律.

电机转速和消耗功率成立方关系.

这最后一句可是关键啊!--------变频风机,压缩机,空调大大能节能的原因。

网友J:
空压机做为定压控制,变频调速为平滑曲线,即使负载满速运转,变频输出的功率因数也在95%以上,肯定节能;而不采用变频,负载根据压力设定的高低限启停,每次工频启动时都需要大的起动扭矩,肯定耗电。

网友I:
可请6楼再解释一下节能道理究竟在哪里啦!

网友K:
功率因数,和负载利用率.

不好意思,刚才网络不好,提交了两次

网友K:
你可以装设有功和无功表,用来计量安装变频器前和安装后的电量不就可以知道了,倒底是节能还是不节能

网友L:
引用 网友D:

道理很简单,当电机旋转快,产生风量加大,电机轴输出功率变大,作功增加,工作电流增加,(你可用嵌表查看电机电流.),从电网消耗的电能也就增加.

当负载减小,电机减速,风量减小,电机轴输出功率变小,作功减小,从电网消耗的电能也就减小.因此就节能,他们遵循能量守恒定律.

电机转速和消耗功率成立方关系.

这最后一句可是关键啊!--------变频风机,压缩机,空调大大能节能的原因。

*****************************************************************************************************************************************************************

完全同意,简单的说吧;当压力较低时,为了尽快达到压力设定值,电机会出最大的力,以额定速度运行,这是的功率:P=T.W--角速度;压缩机类负载的反抗性力矩Tb=Kw*w,也就以为着对于压缩机类变转矩负载:P=k*w*w*w;  也就是功率和转速成3次方。   当压力到达设定值,则可以看到电机减速,直到最后甚至可以w=0;此时处于休眠状态,我们来看看节能的部分,当电机减速至w1时,这时的功率p=k*w1*w1*w1,可以看出和电机不减速相比,功率为原来的立方分之一。

变频器节能,主要在于节省原来风门全开状态的能量消耗和使用变频后低速运行的能量之差,单纯起停控制是无法节能的; 而节能也主要是针对风机、水泵、压缩机这类变转矩负载才有效果。

网友M:
如果原来是大马拉小车的,我想是可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D:

道理很简单,当电机旋转快,产生风量加大,电机轴输出功率变大,作功增加,工作电流增加,(你可用嵌表查看电机电流.),从电网消耗的电能也就增加.

当负载减小,电机减速,风量减小,电机轴输出功率变小,作功减小,从电网消耗的电能也就减小.因此就节能,他们遵循能量守恒定律.

电机转速和消耗功率成立方关系.

这最后一句可是关键啊!--------变频风机,压缩机,空调大大能节能的原因。

*****************************************************************************************************************************************************************

完全同意,简单的说吧;当压力较低时,为了尽快达到压力设定值,电机会出最大的力,以额定速度运行,这是的功率:P=T.W--角速度;压缩机类负载的反抗性力矩Tb=Kw*w,也就以为着对于压缩机类变转矩负载:P=k*w*w*w;  也就是功率和转速成3次方。   当压力到达设定值,则可以看到电机减速,直到最后甚至可以w=0;此时处于休眠状态,我们来看看节能的部分,当电机减速至w1时,这时的功率p=k*w1*w1*w1,可以看出和电机不减速相比,功率为原来的立方分之一。

变频器节能,主要在于节省原来风门全开状态的能量消耗和使用变频后低速运行的能量之差,单纯起停控制是无法节能的; 而节能也主要是针对风机、水泵、压缩机这类变转矩负载才有效果。

鳖鳖开心 的回复可以作为本专题的总结了!题主以为如何?再有其他的理解就枉为工控工程师了。

网友N:
一台供水装置用3KW电极驱动,每天运行12小时,用水量始终保持平衡,用变频器做横压控制每月电费400多,用压力开关控制压力,每月电费700多,你说省不省电?

网友O:
看你的用气量,如果常时间慢负荷( 就你说的3000多传) 就不省电,看你说的情况是省电的

网友P:
空压机改造要看工况,一般卸载率在30%以上是省电。

网友Q(2009-01-19):
嗯,都说的很好啊,我们也用的阿特拉斯的啊55KW的啊,呵呵,也准备算算是不是用变频呢

网友R:
说的很好啊,

这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在转速很低的情况也能满足。

网友S:
用了变频器省不省电,要看电机的实际工作情况,用变频是节电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只要用了变频就一定省电.例如:50Hz的电机一天24小时运转都是50Hz,那肯定不省的,但会保护电机,改善工作环境,提高产品质量等等。

网友T(2009-04-20):
求高手或技术力量雄厚的公司或个人,合作开发我现有的空压机市场和客户。非诚勿扰!!

网友T:
求高手或技术力量雄厚的公司或个人,合作开发我现有的空压机市场和客户。非诚勿扰!!

QQ:798759023  ,MSN:keosung@hotmail.com

网友U(2016-06-12):
就您说的这个情况,肯定有省电的。道理很简单,大空压机通过阀门控制压力,当压力达到设定值,阀门转换,电机还在空载运行。当压力降低到设定值,阀门动作,电机满载,开始产气。空载这部分就是浪费了。使用了变频器以后,电机也是不停转,但是是控制转速,电机一直都会产气,不会有这个空载浪费。至于变频器本身浪费,就是变频器的模块只要工作肯定会发热,但是对于动则几十千瓦的电机来说,这点热能浪费可以忽略不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