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

楼主(2008-08-28):
1000KVA箱式变压器的高压输入侧有标注;FA.和FB和FC的是做什么用的?“FA”的地方往外滴油该怎么处理?是不是变压器有故障啊?

网友A:
是abc三相电。
漏油肯定不行

网友B:
可以紧瓷瓶下面的大螺丝,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样处理的。要注意力度。不太精不知能否帮到你。

楼主:
谢谢2楼guoleiguo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