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池电量?

楼主(2008-08-28):
如题!

怎么测量?电压和内阻的关系

网友A:
有专业的电池测量仪器可以测量的。

网友B:
主要是通过测量电压判断。

楼主:
好像是快没电时内阻会增大!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呀??

等待

网友C:
呵呵;你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池?

有专用的测试设备;

网友D:
电池正常时,电压稳定,内阻一定,电压小,内阻变大.

网友E:
用MF47万用表有测量电池容量的专用档位。可以很直观的测试。不用换算。要不用电压档测量电压是不是电池的额定电压。

网友F:
测电压干嘛

楼主:
用MF47万用表有测量电池容量的专用档位

没有用过,有机会试试!多谢

网友G:
干电池吗?你用万用表的电流最大挡迅速的测一下就行了,

网友G:
指针摆动大的就有电,小的基本就不行了

网友H:
用一根软导线,一端接在电池正极,用导线另一端多股铜丝中的一股迅速划过电池负极,(注意一定要迅速,防止粘连短路,导线发热烧伤手)根据火花大小判断电流大小,从而判断电量大小。

网友I:
带负载测量比较准确,否则测量出来的是浮电,没有意义。

网友J:
有专门的电池测量仪,可以直接读出电压和内阻

楼主:
用一根软导线,一端接在电池正极,用导线另一端多股铜丝中的一股迅速划过电池负极,(注意一定要迅速,防止粘连短路,导线发热烧伤手)根据火花大小判断电流大小,从而判断电量大小???
这个好像不好。

楼主:
没有一个量化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