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大家来帮我分析一下我的PLC出现什么问题了

楼主(2008-08-28):
昨天才拿到的PLC,所有的模块、器件都是新的,但是现在怎么都和STEP7通讯不上,恳请大家来帮我分析下原因:

清单如下:一个S7-314的PLC,一个16路的数字量输入模块SM321,一个32路数字量输出模块SM322,一个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SM331,一个以太网卡CP343-1 LEAN,一张2M的MMC卡。

由于手头没有用于下载程序的编程电缆(我有一个适配器,但是没有电缆),于是用一个网线通过CP343-1从step7上下载程序,开始还好好的,通讯上了,程序也可以下载下去,但是后来我不知道是在step7中的硬件组态画面中做了什么改动(可能是把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类型改了一下,如+-10V改成了0...10V之类),这之后STEP7就再也连不上PLC了,而且电脑上显示的网线被拔出,网络连接断开。于是我怀疑是网线没插好之类的问题,拔插过几次水晶头之后还是显示网络断开。接着我断掉了PLC的电源将MMC卡拔出,再接上电,这个时候显示网络连接就正常了,STEP7也能找到PLC。再断电重新插上MMC卡,通电,发现网络连接又断开了,仍然显示网线被拔出。于是我怀疑是MMC卡的问题,又用PLC上的那个MRES键清了几次程序,但是无效,只要插着MMC卡就显示网络连接断开,拔掉后就正常。

所有的症状和我进行的操作就是如上所述,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我的MMC卡会不会坏了啊?可以肯定的是我没有在带电的情况下拔插过MMC卡。

网友A:
估计是你的CP343-1 LEAN设置的问题

楼主:
楼上的,CP343有哪些地方要设置啊?我就是设了它的IP192.168.0.1,子网掩码255.255.255.0,然后新建了一个网络,电脑的IP是192.168.0.2,子网掩码一样。再说为什么没有MMC卡的时候就工作正常了呢?

网友B:
会不会是硬件设置啊,你把硬件设置修改的有问题吧

网友C:
关注中,期待看到解决办法!

网友D:
如果怀疑是MCC卡的问题,换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E:
找个适配器,用MPI的方式重新下一次硬件组态试试吧

再完后在用以太网

网友F:
有的时候可能是软件的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老是与PLC无法通讯,结果是软件自身的问题。

网友G:
还是需要专门的通讯电缆

网友H:
网络配置变了,所以网络不同,显示就是断线了!

楼主:
楼上的各位,问题是我现在如果插上MMC卡用TCP/IP方式通过CP343-1 lean根本通讯不上,连网络连接都显示是网线没插好的提示(就是打X断开的那种)。

我有一个适配器(也是新的),不过适配器的两端都是针,因此与RS232相连的一端无法插进电脑机箱的串口,我尝试了用一根公转母的串口延长线把机箱的串口变成了母的,然后再接到适配器上,这个时候硬件是连接上了,但是step7中还是无法通过PC Adapter(MPI)连接上PLC,我确信step7中设置的传送速率和适配器上的传送速率都是19.2KB,串口也只有一个COM1,选择连接方式也是PC Adapter(MPI)这种方式,这些地方都不会出错。由于我这根公转母的串口延长线是电脑城买的普通电缆(不是西门子公司的),因此我不知道到底是这种串口延长线就不能用来接适配器还是其它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I:
很有可能是硬件设置方面有了问题,有没有调换过各个模块的位置。试着把所有的I/O全部去掉,只保留343看看。

另外,S7-300的MPI口是需要专用的电缆的,直接连电脑的232串口是不行的。

网友J:
插入MMC卡,通电。如果STOP灯闪烁,那么证明:1、MMC卡中程序组态与实际硬件配置不相符。

                                                                                         2、MMC卡中有CPU无法正确识别的数据。

解决办法:被动格式化MMC卡。

步骤:将模式开关打到MRES并保持直到STOP灯保持长亮(约9秒)。并在其后两秒内迅速开关,使其返回到STOP再迅速按会回到MRES位置,此时,STOP灯快速   闪烁,表示正在格式化。保持开关在MRES位置,直到STOP灯常亮,格式化完成。

重新连接。祝好运!!

网友K:
你从控制面板里在检查一下你的PG/PC接口设定看看.

你说改了一下331里的东西,不知道你的331是用的哪个啊?7KF02还是1KF01啊..如果是带量程卡的,那你就检查一下你的量程卡在什么位置A/B/C/D.

网友L:
同意8,9楼的说法,此问题我碰到过.

MMC卡与FLASH卡不同,由于你清了PLC程序,所以就不能从通讯模块上下载组态和程序,因为CPU与CP  此时是不建立通讯的.

先通过MPI口下载.此后通讯才建立,就象你说刚开始的情况!

网友M:
大家一起学习,希望多多指教 !

网友N:
被动格式化MMC卡不一定能格空,一般最好是在线删除

网友O:
如果拔下MMC卡时候能连接上,能不能用软件对plc硬件进行诊断一下,看看有没有报错的信息!

网友P:
可能是因为你的MMC卡内的组态数据和你实际的硬件不一样了.想办法清除里面的数据.

或换一块MMC从新下载

网友Q:
引用 网友J:

插入MMC卡,通电。如果STOP灯闪烁,那么证明:1、MMC卡中程序组态与实际硬件配置不相符。

                                                                                         2、MMC卡中有CPU无法正确识别的数据。

解决办法:被动格式化MMC卡。

步骤:将模式开关打到MRES并保持直到STOP灯保持长亮(约9秒)。并在其后两秒内迅速开关,使其返回到STOP再迅速按会回到MRES位置,此时,STOP灯快速   闪烁,表示正在格式化。保持开关在MRES位置,直到STOP灯常亮,格式化完成。

重新连接。祝好运!!

同意

网友R:
肯定是你没有在意配错了,以太网没有办法连上,没有什么问题,搞个编程电缆用MPI或PPI连接上重新配一下DOWNLOAD 就OK,这没有什么的。。。。。编程电缆你是少不了的,我这儿也有卖的,原装进口的,不过我们哪的价格低,不是推销啊,你也可以从其他地方购买。superjhl@163.com

网友S(2009-03-19):
CP343-1 Lean(1CX00) 组态正常,cp343上只有“RUN”灯亮。其他不亮,但电脑本地连接显示“网络电缆没有插好”,实在不知哪里有问题。CP343的IP:192.168.0.10 电脑IP:192.168.0.28

网友T:
高手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U:
关注,期待解决方法,望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