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8-28):
向大家请教:1:开关1打开时为自动状态,此时由接近开关检测的结果来控制加水,开关1关闭为手动状态,此时加水与接近开关无关;

2:两种状态下分两种工作方式,单桶和双桶,开关2打开时为双桶加水,开关2关闭为单桶加水;

在手动状态时,与接近开关位置无关;

在双桶位置时,一直加双桶,在单桶位置时,一直加单桶;

在自动状态时,与接近开关位置有关;

在双桶方式时,若两只接近开关同时有信号,加双桶,若只有一只接近开关有信号,加单桶.若两个信号都没有就不加水;

在单桶方式时,只要一个接近开关有信号,就加单桶,若两个信号都没有,就不加水;

说明:加水系统在加单桶时有一个大小桶的选择问题,这主要由工艺设置常数决定,通过加水常数0.1,2的选择来决定加单桶时大小之分

0:加小桶1:加大桶2:两个信号同时有效时,加大桶;有且仅有一个信号有效时,加小桶,此参数只对自动状态加水有效,与单双桶方式无关.

请大家不吝帮忙写一下程序,不胜感激!!!用台达DVP-24ES,

楼主:
大家好,新人刚刚来,多多指教呀!感谢感谢!

网友A:
乍没人复呀,大家助一把,技术太低了,我帮不上呀

网友B:
程序不是很复杂吧,就是一些开关量的应用。你自己就可以办了。

手动/自动用旋钮开关;双桶单桶也用一旋钮。都是两档位的。0:加小桶1:加大桶2:两个信号同时有效,用三档位的旋钮。然后根据工艺编程了。

你的双桶与单桶是指单双号的桶还是其他意义。

网友C:
程序不难。

有台达PLC手册吗?新手的话,建议先学一下手册,只需要学基本指令就行了。然后试着写,走出第一步后面你会很厉害的。

网友D:
这个比较简单,会梯形图就可以了,估计没人有兴趣帮你写。

建议LZ想做自动化的话,还是从基础做起,看看书、帮助什么的。

网友E:
没有台达的软件,你想要可以给你写个S7的。送你学习,参考

需要就跟贴回复。

网友F:
是洗衣机的?

网友G:
台达的没用过我只会一点欧姆龙的.最后一点我没看懂能说的在详细一点吗"

说明:加水系统在加单桶时有一个大小桶的选择问题,这主要由工艺设置常数决定,通过加水常数0.1,2的选择来决定加单桶时大小之分

0:加小桶1:加大桶2:两个信号同时有效时,加大桶;有且仅有一个信号有效时,加小桶"

网友A: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执行对象两个,一个大,一个小两个桶.题目的要求就是这样,感谢8楼的,但我觉得在自动状态时,两只接近开关有效时加大桶跟单双桶无关

网友G:
看不明白你说的撒意思

网友A:
请问大家,我要怎样才能把我的程序贴出来

网友H:
新手的话,建议先学一下手册,只需要学基本指令就行了。然后试着写,走出第一步后面你会很厉害的。

网友A:
我写好了,想贴上来让大家指点一下,可怎么弄都贴不上来真苦恼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新手的话,建议先学一下手册,只需要学基本指令就行了。然后试着写,走出第一步后面你会很厉害的。

同意此看法

网友A:
大哥们,先指点我怎样把程序贴上来吧,我孤军一人,身边没有一个朋友,连电脑都没人指点,看看我的回复为什么是管理呢

网友J:
台达的101例是不错的初学资料,你可以从网上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A(2008-09-29):
唉,怎么没人实质性指点呀,进口各型发电机组,电气,电柜有人交流的,我豪不保留

网友K:
呵呵 努力 咱是一起跑线上的

网友L:
欢迎资深自动化工程师加入我们的QQ群37984269       里面有很多新手需要您的帮助     谢谢

网友M:
楼主根本就没能说清楚你的要求以及条件!一、你的单双桶是不是都有大小桶之分;二、你的意思是不是大筒优先加满?

网友M:
另:如果都有大小桶之分的话!你的手动控制什么筒?

网友A:
首先感谢各位呀,T0:张天舒,一共就一大一小两个桶

网友N:
这个是开关量的问题,应该是很简单的,先学下PLC的操作编程手册,再自己试着调试下程序,就很快搞定了。

网友O:
开关量的简单逻辑问题,就是几个内部继电器连锁和互锁就行了.

网友M:
说明:手动状态时,如果是双位工作状态下,按下任何一个按钮两个桶都同时加水,到达各自上限自停!单位状态按下各自的按钮各自工作。

自动状态下优先把大桶加满,只有不超过大桶下限的情况下,都会优先加满小桶!

网友A:
  不知能看见不   dvp3.dvp

网友A:
实在弄不好,闷

网友A:
非常感谢张天舒,我的理解是加双桶时是大小桶同时工作,加单桶时是根据工艺常数0或1或2决定加大或加小桶,实在有点惭愧,我不知怎样把我理解写的程序贴出来让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