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问题

楼主(2008-08-28):
电磁阀在断电的时候,续电器里面的触点有点电弧,用怎么方法能把电弧降到最小

网友A:
用RC吸收回路!!!!!!!!!

楼主:
RC,你说的是电容吗。那该用多大UF的。我是用液压电磁阀

网友B:
最简单的反接一个1n4007二极管就行了,我们单位用的全是,尽可放心使用。

网友B:
反并联在电磁阀两端。(补充上一回答)

网友C:
如果是直流电磁阀,可在电磁阀线圈二端反向并联二极管,IN4007就行;如果是交流电磁阀,并联RC吸收回路,RC值与电压和线圈容量有关,如:AC220V的4Kg电磁铁,可选0.47μ电容与51Ω电阻。

网友D:
电磁阀交流的用RC浪涌吸收回路,直流的用二极管与线圈并接。

楼主:
我在这感谢各位高手的指点,我用的是交流220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