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直流电机的转数,误差控制在1‰以内

楼主(2008-08-28):
本人目前在调试一条连轧生产线,317组dp网带24台欧陆,控直流电机。可是有几台电机在空载和带载时都超出了我的控制精度。

恳求哪位大侠不吝赐教,谢了

网友A:
你选用的电机和控制装置的设定都怎麽样,好好看看

网友B:
自整定没有啊,是用什么反馈方式,注意现场干扰啊.反馈线最好是穿钢管屏蔽.

网友C:
做好PID调节,速度环

网友D:
1  自整定做过没有,电机采取什么的反馈方式,最好采用编码器

2  590现场网络通讯线是一定买正品,否则差的线干扰影响控制精度

3  速度环参数合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