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轧生产线,控制电机精度问题

楼主(2008-08-28):
本人目前在调试一条连轧生产线,317组dp网带24台欧陆,控直流电机。可是有几台电机在空载和带载时都超出了我的控制精度。要求空载误差不超过千分之一,带载不超过百分之一。

恳求哪位大侠不吝赐教,谢了

网友A:
是热轧线?电机控制想达到0.1%的精度最好用编码器反馈

网友B:
关注中,期待看到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 是热轧线?电机控制想达到0.1%的精度最好用编码器反馈

是热轧,2000线的欧姆龙编码器,可是还不行

网友C:
我想你把所有调速器不用的模拟量输入口都短接到调速器的0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