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姆龙plc的ERR灯亮了,如何处理

楼主(2008-08-29):
请介绍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A:
没有说明白,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呵呵;用手编器接上看一下;

没有程序也会ERR报警;

网友C:
如果一只模拟量卡N路信号未用全或一路断路,而未屏蔽它,也会出ERR灯亮

楼主:
这是一台裕源机械厂生产的

这是一台裕源机械厂生产的50T压铸机,在试车时出现上述情况,但各输入点灯正常亮灭,仅无输出,比例放大板及输出放大板电源灯亮

50T压铸机

楼主:
补充:有一根标有H线号的线脱落,不知接PLC什么地方

网友D:
说出型号。CJ与cqm1的那就不一样,无法给你作出判断,若是cqm1的请检查CPU的电源以及程序下载时,选自动,等是否与拨码开关对应,我遇到不少这种情况,电池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我们期待着中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哦吗  看来搞工控的什么问题都有可能遇到了

网友G:
我也是搞压铸机的,我俩可以探讨的,我的QQ:1006991425

网友G:
我从事工控,熟悉压铸机设备,请和我联系。13603407764

网友H:
检查PLC里的程序

网友I:
没有程序也会ERR,模拟量卡N路信号未用全或一路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