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答

楼主(2008-08-29):
各位老师帮我解答一个问题,就是我用一个大功率的(18KW)变频器带动6个高速电机,请问变频器内的电机参数怎么设置最合适?

多谢各位了?

电机参数:功率:2.2KW

                   额定电流:   4.0A

                   工作电压:380V

                    转速:24000R/MIN

楼主:
对了我用变频器是台达的!

网友A:
按正常设定就没问题,我们经常这样配套使用.不过我们使用的是康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