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PLCSIM 与protoolPRO RT仿真

楼主(2008-08-29):
S7-PLCSIM 与protoolPRO RT如何连接?

由于小弟没有硬件,只能用软件仿真了,但又不知道两个软件如何进行连接,其操作步骤是怎样的?望各位大虾告之!!谢谢!!!!

网友A:
操作步驟相當的簡單,在Step7軟體中建立Protool項目,也就是說,在安裝Protool軟體時需要選擇集成在Step7選項。

然后將Step7程式下載到PLCSIM,運行,啟動Protool RT就可以模擬了。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