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东台129细纱机电气故障的维修经过

楼主(2008-08-29):
那是在2年前的事情了,早上上班,值班电工说129细纱机其中一台模拟量输出电压突然输出负电压,导致变频器不会运行(好怪怪,以前没有看西门子关于模拟量输出模块的资料,以为该模块采用+24V供电,应该是0-10V输出。如今输出负8V左右的电压,且几个小时后又会变为正电压,且隔几个小时变化一次,不得其解),值班电工就把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线反过来接线重新开关,就这样电工几个小时调一次线头,一直到早上8点我上班为止。如果是富士G11变频器,且没有加反转禁止,则模拟量输入电压可以导致电机反转。这里采用伦茨变频器,负电压变频器不运行。

    当时想是不是PLC损坏,或者程序出问题,才会导致模拟量模块每隔一定时间输出电压变化一次。先重新输入程序看看,就提取相邻机台129细纱机程序输入到该机台。重新设置多段速和定长等参数,开车故障解除,运行几个月均没有毛病。

  后来又一台129细纱机(总共2台,是东台纺机作试验)出现相同问题,我不让电工再动,用笔记本监控PLC模拟量输出寄存器AQW0,发觉该值已经达到4000(没有符号10进制)。该值是由设定的锭子速度、锭盘直径、滚盘直径、主轴皮带轮直径和电机皮带轮直径以及电机额定转速和变频器相关参数计算的,在32767时输出电压+10V,-32767输出-10V电压。4000换算成有符号的十进制数据就是 —2800左右,模拟量模块根据-2800就输出-8V电压,也就是开头所说的负电压输出。

可为什么有时会出现正有时会出现负电压?原来PLC设置10段速度通过计算模拟量输出至变频器,10段速度分别1000   1100  1200   1250......1400   1300   1200。如果1500换算为AQW0=32767,那么速度设置为1510时AQW0结果就会>32767,由于AQW0是带符号的寄存器,在带符号16位寄存器里面32767+1=负32767,结果模拟量输出模块就输出负电压。检查发现就是工艺员操作失误导致多段速超过最大值所致。

重新修改参数,开车,模拟量输出正常。检查发现设备速度比较低,在模拟量输出电压=10V设备速度还不能够达到工艺要求的速度。方法有二:①更换电机皮带轮改变主轴速度②改变变频器电压频率关系,以前10V对应50Hz输出改为10V对应60Hz输出

再后来通过修改参数,避免输出负电压 ,VW1000是程序里面计算的数据需要传输到AQW0,当VW1000≤+32767时就直接把VW1000数据传输到AQW0,如果VW1000>+32767就把32767传输到AQW0

LD     SM0.0
LPS
AW<=   VW1000, +32767
MOVW   VW1000, AQW0
LPP
AW>    VW1000, +32767
MOVW   +32767, AQW0

网友A:
经验分享,好贴!

不过我认为也不能全怪工艺员,应算程序缺陷

网友B:
经验分享!值得学习!

网友C:
对: youhm 关于

经验分享,好贴!

不过我认为也不能全怪工艺员,应算程序缺陷

内容的回复:

对,应该算程序缺陷,应该程序内设定上下限。

楼主:
程序修改过,以后没有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经验分享!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