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

楼主(2008-08-29):
做转子平衡实验,要求最高到5000r/min,转子0.5kg,无转矩,求直流伺服电机。 做教学用要求压低成本。

网友A:
找一个基频为50HZ的小功率变频电机,配套一个通用变频器就可作到..

用直流伺服,系统不太好配, 老概念...代价肯定不便宜...

楼主:
谢谢指点 不过还有许多量要测量,电机控制和反馈要容易实现 ,现在先只考虑直流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