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的主要功能

楼主(2008-08-29):
各种类型数控铣床所配置的数控系统虽然各有不同,但各种数控系统的功能,除一些特殊功能不尽相同外,其主要功能基本相同。
1、 点位控制功能
  此功能可以实现对相互位置精度要求很高的孔系加工。
2、 连续轮廓控制功能
  此功能可以实现直线、圆弧的插补功能及非圆曲线的加工。
3、 刀具半径补偿功能
此功能可以根据零件图样的标注尺寸来编程,而不必考虑所用刀具的实际半径尺寸,从而减少编程时的复杂数值计算。
4、 刀具长度补偿功能
此功能可以自动补偿刀具的长短,以适应加工中对刀具长度尺寸调整的要求。
5、 比例及镜像加工功能
比例功能可将编好的加工程序按指定比例改变坐标值来执行。镜像加工又称轴对称加工,如果一个零件的形状关于坐标轴对称,那么只要编出一个或两个象限的程序,而其余象限的轮廓就可以通过镜像加工来实现。
6、 旋转功能
  该功能可将编好的加工程序在加工平面内旋转任意角度来执行。
7、 子程序调用功能
有些零件需要在不同的位置上重复加工同样的轮廓形状,将一轮廓形状的加工程序作为子程序,在需要的位置上重复调用,就可以完成对该零件的加工。
8、 宏程序功能
该功能可用一个总指令代表实现某一功能的一系列指令,并能对变量进行运算,使程序更具灵活性和方便性。

网友A:
内容涉及很多,但每项都说得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