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数控车安全及解决

楼主(2008-08-29):
0 引言
数控车床加工中,特别是对于刚刚接触或初学者,经常会出现异常情况,这些突发异常情况出现时,轻者损坏刀具,工件报废,重者损伤机床的卡盘及电动刀架,严重影响机床精度,甚至伤及操作人员人身安全。以下针对操作中问题加以分析其产生原因和预防、解决方法,以供大家借鉴参考。
1 编程
· 走刀路线 所谓走刀路线即按图纸、工艺单要求,确定加工路线,为保证零件的尺寸和位置的精度,选择适当的加工顺序和装夹方法。在其确定过程中,要注意遵循先粗后精、先近后远、内外交叉等一般性原则,编程中应将工件的余量考虑进去,避免事故发生。
· 工件中遇槽需要加工,在编程时要注意进退到点应与槽方向垂直,进刀速度不能以“G0”速度,避免刀具与工件相撞。
· 普通螺纹加工时刀具起点位置要相同,“X”轴起点终点坐标要相同,避免乱扣和锥螺纹产生。
· 进退刀点选择时要注意,进——刀不能撞工件、退——刀应先离开工件。
“G0”指令在进退刀时尽量避免“X、Z”同时移动使用,如:G0 X100 Z100;应改为:G0 X100;Z100;两句完成。“G01”指令中F值过大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机床不动,伺服系统报警,二是刀具移动速度非常快(大于G0),出现撞车事故。产生原因是程序开始按转进给(FANUC系统是G99,CASNUC 901T系统是G95),而下面程序中按分进给编制出现 “F00、F200”等情况,程序一旦执行将出现以上事故。
·编程时换刀要注意应给刀具足够空间,尤其是镗孔刀,要到机床上实际测量确定换刀点。如遇工件较长需顶尖支撑,更应特别注意。
2 机床数控系统本身原因
由于加工时进行各种操作,如输入刀补、插入程序,执行后进行删除等操作过多,使随机存储器PMA芯片中执行程序混乱,系统执行时出现错误,X或Z向出现丢步,造成撞车。
EPROM芯片、系统主板或驱动板中元件有损坏,造成执行程序出错。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要经常检查机床系统,发现异常及时找专业人员解决。
3 误操作
·操作人员对键盘功能键具体含义不熟悉,操作不熟练,对机床功能参数误修改,易造成撞车等事故。
·在输入刀补值时,有时“+”号输成“-”号,“1.75”输成“175”,
经常会出现机床启动后刀具直接冲向工件及卡盘,造成工件报废,刀具损坏,机床卡盘撞毁等事故。
·回零或回参考点时顺序应为先X轴后Z轴方向,如果顺序不对,机床小拖板会和机床尾架相撞。
解决方法:初学者在没有完全弄懂机床功能前尽量不要修改机床功能参数,一定要弄清基本原理。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输入程序或刀补数值后应反复检查后方可操作。
4 机床本身机械故障
步进电机出现机械故障,或者由于步进电机下的接线在操作中被拉断,步进电机与滚珠丝杠之间连接销钉脱落,使电机与拖板之间移动不同步,或丝杠中有异物(如切削等),造成机床两轴中其中一个方向不动或移动缓慢,使机床出现撞车事故。操作时应做到观其色,听其声,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机床导轨及丝杠使用完毕应清理干净。
5 再有一点要特别强调就是坐标系
数控车床有三个坐标系即机械坐标系、编程坐标系和工件坐标系。机械坐标系的原点是生产厂家在制造机床时的固定坐标系原点,也称机械零点。它是在机床装配、调试时已经确定下来的,是机床加工的基准点。在使用中机械坐标系是由参考点来确定的,机床系统启动后,进行返回参考点操作,机械坐标系就建立了。坐标系一经建立,只要不切断电源,坐标系就不会变化。编程坐标系是编程序时使用的坐标系,一把我们把Z轴与工件轴线重合,X轴放在工件端面上。工件坐标系是机床进行加工时使用的坐标系,它应该与编程坐标系一致。能否让编程坐标系与工坐标系一致,使操作的关键。往往初学者有一错误认识(或观点),数控车床操作没有什么,会编程序,程序模拟后没问题,基本机床机构弄明白,就可以上手操作,实际上在没有把机械坐标系(参考点)、编程坐标系、工件坐标系完全理解的情况下这是非常危险的。
6 结束语
撞车现象应以预防为主。首先应使操作人员熟悉系统的各种操作,系统功能键应掌握,达到能熟练操作;这样在操作中,减少失误,将误操作的概率降至最低点;特点时对开始使用系统的初学者来说,应对照操作步骤,一步一步的进行,避免失误;操作人员编程时,应根据工作特点进行;退刀和回零的顺序是先退X向,还是先退Z向,应按工件的形状及加工位置确定;操作者应注意机床的保养;在平时加工后,丝杠,导轨应擦拭干净,避免切解屑等杂物夹在滚珠丝杠和导轨内,造成加工出现误差,损伤导轨,影响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