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如何使用rslink 连接到slc532 用的是rs232 df1

楼主(2008-08-29):
我用的是 slc532 的plc  想用串口先连上但是连接不上 谁知道参数具体怎么设置, 还有用dh485  网线的那个口直接连主机需要那些设置 谢谢说一个

网友A(2022-01-04):
应该是驱动没装,右键点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看看有没有插的线,没有就在下面找找,开头的USB打头,找到后右键属性点开,选驱动程序,网上搜USB-serial controller,下载个驱动,然后装上,右键属性,常规下面的设备状态显示正常就行了

网友B:
DH485需要专门的适配器,用DF1吧,232接口。配置好com和校验。选择SLC处理器可自动搜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