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开机便自动用户登陆怎么办

楼主(2008-08-29):
我公司的DCS系统开机便自动用户登陆,按CTRL+ALT+DEL也不行。最近想用另一个用户登陆进行组态,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网友A:
ALT+F4试一下看看,按CTRL+ALT+DEL在任务管理器中可终止程序。

网友B:
第一种 点击我的电脑,计算机名,网络ID,设置即可。

网友B:
第二种:选上CTRL+ALT+DELETE

网友C:
自动用户登录是因为长期要监控且不给操作工的修改权限,应该注销目前的用户,然后已管理员的身份登录即可进行修改和进行别的工作。

网友D:
重新启动电脑,之后按F8,选择安全模式,进去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网友E:
把我搞急了直接U盘启动

删掉系统密码哈哈

网友F(2008-10-02):
你用的是不是ABB CBF 8.1的,这个DCS是不能用任何快捷键结束进程的,你只有退出Digivis以后,在组态里把Digivis自启动取消,下次Digivis才不会自动启动.

网友G:
启动时按shift键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