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什么电机能输出150%的转矩?

楼主(2008-08-29):
变频器说能输出150%转矩,可是我怎么感觉不到啊,是不是得用变频电机,,普通的行吗

网友A:
普通的可以,但时间不能太长,看看你的工作电流,不能长时间过载

网友B:
150%转矩,是电动机的本事,电动机的最大转矩是额定转矩的1.5-2.8倍不等;

网友C:
用到电梯\起重机上的都属于大转矩.

网友D:
可以;但一般超过1分钟就要报警了;

楼主:
刘老师:是不是变频电机的转矩都是150%

那变频器上说的150%的转矩输出,跟它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E:
楼上的,既然你请的刘,我们也不多话。

在此仅提醒你,听说过木桶原则吗?一个水桶的承水量的大小,并不在于最高的的一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假如木板的长短不一样)。

楼主:
吃醋了哈哈

别误会,我看刚才几位朋友 说的就刘工的比较接近了,所以就追问了下。

别介意,有答案还请指教。

网友F:
电机的过载能力都比较强,若1:1选变频器,若变频器的输出转矩不够,电机出力就不够了呀。

网友E:
并非你说的那样,只是……

楼上已经说了,现在就我刚才说的木桶来对号入座了:

最高的一块木(桶)板是电机,电机的转矩能力是足够的。最低的一块桶板是变频,是整个传动中的软肋。

要提高整个系统的转矩,关键在软肋(变频),只有解决了软肋的矛盾,才能提高转矩。

楼主:
掉线

就是说,150%指的是它的过载能力?

真正想做到低转速下输出150%转矩还得配合个变频电机吧!

网友E:
变频电机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仅仅用于特低速度、特高速度的场合,与你提出的转矩没有关系。

楼主:
哦,原来这样,谢谢

那就是我要是要150%转矩,除了电机 ,还要配合个好的变频器,

谢 谢 了

楼主:
那我的变频器是三菱的,150%的转矩,用的普通电机,矢量控制方式,为啥低速时力量很小(比V/F时高些,)

网友E:
转矩的大小与电机没有关系,普通电机的最大转矩可达2.2倍(工频状态下),除非你的电机质量有问题。

楼主:
哦谢谢您的讲解

工作顺利!!!

网友G:
应该配合一台比较大的变频器吧,电机的过载能力一般都能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在电机与变频器中,电机的转矩已经足够,而他们的薄弱环节就是变频器,增大变频器就可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网友H:
增大电机的转矩,此时电流值也会猛涨,要看电动机和变频能否"适应"

网友I:
增大变频器只是使变频器在过电流时不发生保护,实际上并不能增大转矩。

如果是低赫兹运行,要求达到150%转矩,我看变频器功率再大也没用!!!

此时只能通过矢量控制(闭环或开环)来解决!!!!!!!

网友J: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K:
不太明白,可能基础不大好

网友L:
控制绕线异步电动机

网友M:
普通电机也可,主要在选变频器上,如低频应用一定要选用矢量型的,加大变频器功率也有效果

网友N:
变频器能输出150%是指负载在150%的情况下,变频器仍然能运行,指变频器的过载能力。

电机也有这个性能的指标,这两者有区别的。

网友O(2008-12-05):
现在有点应用问题,需要低频转矩大一点,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