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们工控精英,最近我是工作当中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08-08-29):
各们工控精英,最近我是工作当中遇到一个问题,我卖给客户几套温湿度记录仪,我们这款表能通过USB线与电脑通信,以前的用户电脑一般都离记录仪不超过10米,我用一条10米的USB线就可以通信上,但现在这个客户的电脑与温湿度记录仪有12米远,在市场上找不到超过10米的USB线,我增加一条2米的USB线,但总是通信不上,我们的温湿度记录仪限USB通信距离不超过12米!想请教各们精英赐教!我的QQ63377363,邮箱:cxq8255@163.com

网友A:
能像网络一样使用中继器解决吗?请大虾们赐教!!!!!

网友B:
先买条好的吧,市场上面的好多质量很差的

先看看铜芯好不好

网友C:
用485  或232的接线原理,拆了接

网友D(2008-10-07):
买条好的试试 有些时候某些线质量就是差点

网友E(2009-02-17):
还是中国人民牛,usb都能用10米,485还不能用2000米?工业控制的安全性都咋考虑的呀?还好咱人多。。。

网友F:
可能距离远了,信号衰减了把

网友G:
好像是有点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