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此型三菱伺服马达编码器的替代品?

楼主(2008-08-29):
此编码器型号:SHAFTLESS  ENCODER:SBN-4096-6ME

                      M759C550G01      D08-035-12

                     SPEC.BK0-M6043    LOT NO.92-069

                    NEMICON CORPORATION   TOKYO JAPAN

马达型号:HA-LH11K2         11KW          2000r/min

                 SERIAC:   F78

伺服器型号:   MR-H11KAN

网友A:
NEMICON的,4096线,轴套型

网友B:
楼主运气还是不错!要是用了三菱的J2系列伺服,就真没有型号可循了!

网友C:
三菱后来有一种小体积的编码器,可以取代这个老型号,我记得在HC-SF102T电机上就有这种替代品,具体型号忘记了,你可以找两个HC-SF102T电机打开看一下,一个要早期的,一个要后期的,肯定是编码器不同

网友D(2009-04-26):
编码器代用涉及很多参数,按你的参数可以应该可以找到合适的代用品,但是后期的三菱编码器就无法代用的,内部编码和驱动器对应,三菱驱动器只认识三菱同型号的编码器,其他一概不认。三菱这一点很可恶。

网友C(2010-04-25):
那是三菱的总线通讯模式,一般的ABZ信号肯定无法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