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是干吗的!!

楼主(2008-08-29):
请教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可能是工控机的I/O

网友B:
像是单片机来的。。。

网友C:
像是I/O 卡,不过只有半张不好说

网友D:
用单片机做的简单的控制I/O班

网友E:
像是I/O 卡,整个全图啊

网友F:
比较多四脚的那个应该是光耦。

ULN2003   —— 达林顿沟驱动器

74HC14  应该是六反相器

这是个单片机电路,具体做什么用的,不知道,没见过。

网友F:
   哪来拆下来的?

网友G:
估计是单片机。具体怎么用,或者只有厂家才知道。如果这个论坛里面有人知,那就真是巧得很了。

网友H:
类似PLC,不过不通用,定制板子,

如果想检修方便,觉得还是改成PLC比较好

网友H:
大家点图片就能看到全图了,,

网友I:
这是一个单片机PLC,89C52系列的,可在线编程,语言同三菱相似,(但有些要用汇编),一般市场假200元左右。商场有卖

网友J:
WWW.SYDZDIY.COM看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K:
有可能是继电器卡件,应该是DO

网友L(2008-10-09):
AT8951不是单片机吗?

网友M:
单片机吧

网友N:
呵呵;自己开发的功能类似于PLC的板,用PLC当然也可以实现;

网友O:
自己开发的功能类似于PLC的板

网友P:
应该是I/O口之类的

网友P:
图片看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