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MINAS A4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

楼主(2008-08-29):
我们现在用松下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MINAS A4系列,型号MSMD 5AZP1U,电压200V,编码器规格是5线制,2500p/r,额定功率50W,额定转速3000rpm,惯量50w-750w,这里惯量为什么是个范围,而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呢?其他的参数在说明书里找不到,根据这些参数能确定电机负载吗?主要用电机带动一个小的载物台转动,我想设计载物台,确定形状及质量,清高手指点!

网友A:
MSMD5AZP1U 惯量是:0.025(x10-4 kg . m2)

这款属于小惯量电机,在小惯量型范围内有50W-750W五种功率电机.

分别是:50W,100W,200,400W,750W.

网友A:
以下具体参数:

额定转矩:0.16N.m

最大转矩:0.48N.m

电机惯量:0.025(x10-4 kg . m2)  允许负载和电机转动惯量比在30倍以内.

电源容量:0.3KVA

额定电流:1.1A

最大电流:4.7A

分辨率:10000 p/r

安装时径向负载:147N

运行时径向负载:68.6N

运转时轴向负载:58.8N

楼主:
对:松下伺服维修 关于

电机惯量:0.025(x10-4 kg . m2)  允许负载和电机转动惯量比在30倍以内.

电机惯量:0.025(x10-4 kg . m2)是什么意思啊?还有我看有人说负载和电机转动惯量比在3倍以内,为什么您说允许负载和电机转动惯量比在30倍以内呢?谢谢

网友B(2008-10-17):
30倍以内是可以使用,但是不能保证快速响应;3倍以内就可以保证电机的高速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