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通讯块经常坏

楼主(2008-08-29):
我厂建厂2年来有个ET200站的通讯块已经坏了3个了问题一直没有找到

请有经验的高手告知谢谢

网友A:
通讯线路是不是有感应电呢

网友B: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检查你的电源!

网友C:
我们ET200M使用了7年,一个都没有坏过。

网友D:
DC24V供电电源检测一下;

网友E:
检查电源模块供电正常吗,还有DP线路.

网友F:
              接地有没有做好啊

网友G:
检查电源模块供电正常吗

网友H:
1、电源模块供电

2、接地

网友I:
我们厂用的是ET200S  IM151-1这两年来也换了四,五台。都是通讯故障,有时将它断电后再上电又恢复正常。接地和电源查过几次但一直未查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