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来判断三极管的极性与管型!

楼主(2008-08-29):
目前知道的时带指针的那种测量方法,那么用数字万用表怎么判断和测量呢?

fingerdeai@163.com

网友A:
和指针万用表的判断方法一样的!

网友B:
与指针万用表的判断方法正好相反,特别是在判断管型是PNP和NPN的时候,数字表用黑表笔判断出B极时是NPN型,而指针表用黑表笔判断出B极时是PNP型。

网友C:
三楼说的对,既:红笔是正极,黑笔是负。(而指针式的正好相反)

都忽略了一个所用档位的问题,数字表必须用二极管档位来测量判断。

网友D:
              我是通常是这样去判断小型的三极管器件的。大家不妨试试看是否好用或是否正确,如有意见或问题可以发信给我。

  手头上有一些BC337三极管,假设不知它是PNP管还是NPN管。

我们知道三极管的内部就像二个二极管组合而成的。其形式就像下图。中间的是基极(B极)。

首先我们要先找到基极并判断是PNP还是NPN管。看上图可知,对于PNP管的基极是二个负极的共同点,NPN管的基极是二个正极的共同点。这时我们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去测基极,看图3。对于PNP管,当黑表笔(连表内电池负极)在基极上,红表笔去测另两个极时一般为相差不大的较小读数(一般0.5-0.8),如表笔反过来接则为一个较大的读数(一般为1)。对于NPN表来说则是红表笔(连表内电池正极)连在基极上。从图4,图5可以得知,手头上的BC337NPN管,中间的管脚为基极。

         3 万用表的二极管测量档

         4 判断BC337B极和管型(1)

         4 判断BC337B极和管型(2)

找到基极和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管子后,就可以来判断发射极和集电极了。如果使用指针式万用表到了这个步可能就要用到两只手了,甚至有朋友会用到嘴舌,可以说是蛮麻烦的。而利用数字表的三??hFE档(hFE 测量三极管直流放大倍数)去测就方便多了,当然你也可以省去上面的步骤直接用hFE去测出三极管的管脚极性,我自己则认为还是加上上面的步骤方便准确一些。

把万用表打到hFE档上,BC337卑下到NPN的小孔上,B极对上面的B字母。读数,再把它的另二脚反转,再读数。读数较大的那次极性就对上表上所标的字母,这时就对着字母去认BC337CE极。学会了,其它的三极管也就一样这样做了,方便快速。

     5 万用表上的hFE

6 判断CE

 7 判断CE

网友D:
怎么图片没有出来啊?我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