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驱动器怎么样在硬件中添加

楼主(2008-08-29):
我的系统中用s7-300通过profibus-DP和s120驱动器通讯,但是在s7软件中组态硬件的时候,发现profibus-DP文件夹下没有s120驱动器硬件的文件夹。给客服,打电话,让下载一个GSD文件,更新后,还是没有那个驱动硬件。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望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你有没有装starter和drive es?

网友A:
装了上述软件应该就有了

楼主:
我安装了,但在组态中的文件夹profibus-dp下没有这个文件夹,然而在profinet-io下有一个s120的驱动

网友A:
你的drive es版本可能有问题

网友B(2008-12-21):
装starter,或sout.否则是错的.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B:
如还没有,就装全drive es含6RA70/6SE70/611U/S120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C(2009-07-16):
这个问题就是下载一个GSD文件安装,应该就行。 在西门子网站上有这个GSD文件大全,下载全部安装就能在PROFIBUS DP 文件下就能看见Sinamics S120的文件夹了。

网友D(2011-07-28):
对:shuangbbbshuang 关于这个问题就是下载一个GSD文件安装,应该就行。 在西门子网站上有这个GSD文件大全,下载全部安装就能在PROFIBUS DP 文件下就能看见Sinamics S120的文件夹了。 内容的回复:下了里面就是没有s120的,只有些cpu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