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3打不开旧文件,高手进

楼主(2008-08-29):
    我的STEP7 V5.3有段时间没有用了,“SIMATIC Manager”打开以后,点右上角的打开,跳出一个“打开项目”对话框,因为我的文件不在这个盘里,所以点“浏览”按钮,STEP7就死了,怎么弄都没反应,“立即结束”也结束不了!注销系统都退不出来,重新进入后居然还没有关闭!除非关闭计算机重新启动才能启动。
    以上过程我试过多次后,没有办法我把系统一键还原,还原后还是不行!不行,就卸载STEP7,然后重新安装。安装好后,再点“打开”,跳出“打开项目”对话框,点“浏览”,又死了!怎么弄都没有用,结束也结束不了!白忙了!
     到底怎么能解决呢?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怪胎,不过一般情况下不要怀疑西门子软件的问题!

网友B:
安装过程有错误信息提示吗,做好系统后别的程序不要装,先装step7,试试吧!

楼主:
安装过程一切正常,就是装完了不能用“打开”去打开别的旧文件,新建文件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有高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C:
楼主您说:"STEP7 V5.3有段时间没有用了",那在好段时间之前使用正常吗.如果确定 step75.3的安装软件没有问题的话,只有重装系统试试了.

网友D:
不要用一键还原,重新安装系统就好了

楼主:
因为我还有很多其它的软件,重装系统会相当的麻烦。

TO千山独步:在之前用了一年多了,正常!

TO电笔一支:难道你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E:
升级到STEP7_V5.4试试。

网友F(2008-10-27):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可能是杀毒软件将STEP7损坏

网友G:
应该是与其它软件有不兼容的。重装STP7V5.4试试,可以给我发EMAIL,我发给你HYL5666@VIP.QQ.COM

网友H:
恩,西门子的东西有时候卸载不干净.

网友I:
应该是杀毒软件的可能性比叫大啊

网友J:
我建议你最好重装系统,然后先把STEP7给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