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索

楼主(2008-08-29):
我是力控的初学者,有很多东西还不懂,现虚心向各位前辈学习,谢谢大家 帮忙,非常感谢!!!!

求教,如果设置三个按钮和一个确定按钮,三个按钮分别代表三个数,当无序按下三个按钮后,在按下确认键,会在输出文本上显示所按下的三个数,请问应该怎样做啊,谢谢各位

网友A:
显示的那个数作成三个显示输出,就搞定了不是吗

楼主:
比如设这三个按钮分别代表1,2,3。如果依次按下2,1,3按钮,在按下确定键,则显示文本2,1,3。  如果按下3,1,2。在按下确定键,则显示3,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显示的那个数作成三个显示输出,就搞定了不是吗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结果不是我说的意思,我的意思是

比如设这三个按钮分别代表1,2,3。如果依次按下2,1,3按钮,在按下确定键,则显示文本2,1,3。  如果按下3,1,2。在按下确定键,则显示3,1,2

网友B:
纯粹一个逻辑问题,先学学力控的正常基本用法,然后在考虑这个问题,方案就出来了;是在不行就找个学计算机的,不就是个算法问题吗!别说你是个大学生啊!

网友C(2008-10-08):
设定3个变量

I1:REAL

I2:REAL

I3:REAL

然后编写脚本程序

第一个按钮(也就是确定I1=1)

MSBOX("确认操作吗”)

I1=1

第二个按钮(也就是确定I2=2)

MSBOX("确认操作吗”)

I2=2

第三个按钮(也就是确定I3=3)

MSBOX("确认操作吗”)

I3=3

运行结果为:点击相应的按钮,会弹出“确定操作吗”的对话框,点击确定,得到相应的值,点击取消,原值保持

网友D(2008-11-15):
哦。5楼的讲解很好啊.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