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6SE70的主/从控制?

楼主(2008-08-29):
最近要调试一个项目,要用主/从控制,请哪位高手可以给点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吗?急需!非常感谢!邮箱:samkingzhou@tom.com

网友A:
矢量大全上面应该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B:
需要工艺板实现主从控制功能

网友C:
我给你吧,给QQ:172337571

奶奶的,我求个方案中国工控中华工控加西门子网站论坛挂了三天,都没人回答,也不知是太简单了还是怎么的

网友D:
主从有三种方法,模拟量连接,最简单,一根两心屏蔽线几个参数就可以实现,精度不太高,我调试同轴连接的起重机起升两台变频器就用的模拟量,精度够用。

另外两种精度高,需要加板子,线,接头。

方案1:
主传动的速度调节器 K0153(或转矩K0024) ---------->主传动模拟量输出  P640 ----------->硬接线------------>从传动模拟量输入 K0011或者K0013----------->从传动的力矩给定 P486 ,当然,从变频器的P587要设成1,选择转矩给定。
方案2:
主传动的速度调节器 K0153(或转矩K0024) ---------->rofibus-DP通讯------------>从传动的力矩给定 P486
方案3:
主传动的速度调节器 K0153 (或转矩K0024)---------->SIMOLINK通讯

网友E(2008-10-03):
如需要西门子6SE70机器上面的配件可以联系013221971118沈先生,本处70大功率配件比较多,二手拆机都是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