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变频器输入电压不稳定

楼主(2008-08-29):
我们这里用了几台220V0.75KW的变频器,偶尔会出现一个运行时过电压的报警,几台变频器都出现过,有时候是一天出现一次,有时候会出现两到三次,关了电源,重新开机又可以工作了,好象是电源电压不太稳定,是不是要加个电抗器?还有电抗器是怎么选型的?了解的来帮下哈,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干扰引起,把干扰源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么小的变频器不加电抗器。查查干扰。

网友C:
外部电压有可能不稳定,变频器内部元气件老化衰退,干扰都有可能造成!Q496128212

网友D:
不知道这种报警是这几台变频器同时出现还是单个报警,如果同时报警那说明你的电源可能有问题,如果是单个报警可能是干扰,因为你上面说过几台变频器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并且是偶尔的话那应该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A:
第五楼朋友也说得有理,也建议你更改变频器里面的参数,把过压保护点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