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电气问题

楼主(2008-08-29):
不好意思打扰各位了!今天画了份图纸,星三角和自藕降压启动图纸,结果老板说我画错了,搞得我对星三角启动和自藕降压启动回路和主回路都不理解了,概念混了!谁能给我一份图纸让我参照理解一下!本人在这先谢谢了!非常急啊!谢谢。。。。。。。。。。

我的邮箱是wangfusong2006@126.com

网友A:
《电工手册》上有,《实用电工技术》也有。不过现在都用LOGO了。

网友B:
星三角启动的主回路电机引线为六根;自藕降压启动的主回路电机引线为三根,并有专用的三相自耦变压器。怎么会分不清哪?

网友C:
自藕降压只是学过 没有用过

网友D:
现在星三角降压启动的二次回路的接线方法有几种,有的时间续电器是一直通电的,有的是在转成三角的时候时间续电器就断电。后者现在用的比较多,因为时间续电器比较耐用

网友E:
楼主,悬赏的分该给我了吧???

网友F:
去电工手册上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