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敏变阻的选择

楼主(2008-08-29):
请教:知道电机型号,电机功率,带什么设备,定子电流,起动次数,
那想请教一下,怎么去选择型号和计算要用多大的频敏变阻器?
先谢了!

网友A:
还得知道带载启动情况,有选型手册啊

网友B(2009-11-27):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知道转子电压,电流,功率和极数,用在什么设备就可以了,详细咨询可打我电话13513175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