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PVV(A)IDV故障代码

楼主(2008-08-29):
1、stuage empty无故障:在无故障发生时进入故障显示时就显示它。
2、A-NEG《A-MAX DECELERATING/A-NEG 确定的范围比INSTALLATION/A-MAX给定的范
围小。
3、PHASE FAILURE 电梯启动或停止时错相。
4、PHASE FAILURE 电梯运行时错相。(3和4比较:如果INTERFACES/QUIT设置为
AUTOMAT,相位调整好电梯能自动开始运行。
5、TEMP MOTOR 电机温度监控(有P1、P2接入)在停机时过热。
6、TEMP MOTOR 电机温度监控(有P1、P2接入)在运行时过热。
7、V1…V3 V1速度比V2小或V2速度比V1小。
8、WRONG DIRECTION 轿厢在错误方向运行了一定距离。
9、NO STARTING 在监控ZA-INTER/T-GUE的反控信号之间,控制屏没有接受反馈信号。
10、NO STOPING 电梯制动器已经关闭了机械制动接触器“MB”电梯并没有停下来。
11、RV1 OR RV2 同时发生两个方向上的运行信号。
12、RV1/RV2 MISSING 没有设定方向就发出信号。
13、tacho drop out 电梯启动或运行没有速度反馈信号。
15…19、已达到设定范围的最小值,应增加相应选项内容的值。
20、EEPROM ERROR 控制器内容有错,与公司联系。
21、EEPROM cleard 控制器中无内容,要重新写入。
22…25、已超出最大范围值,应减小相应选项内容的值 。
27、!SWITCHOFF!控制屏必须关掉短时间。
28、SHORT TRAVEL OFF?指出短程运行没能实现。在输入“V-ZE3”之前输入已擦掉
的“V1”值。
29、POWER STAGE 电动机和IDV的连接还处于实验时的未关闭状态。
30、V-Z (V-3 TRAVELING/V-Z
选项值比
TRAVELING/V-3的值小。
31、V-Z TOO SMALL 达到限制界限。
32、STOP INPUT!正在改变选项的内容值时,接收到运行指令。
33、TEMP CONTROLLER IDV上的POWER STAGE温度监控过热。
34、DRIVE WITH BREAK 停机(机械制动闸已合上“MB”动作)后,电梯带抱闸运行。
35、N-PROG 》N-REAL 电梯未能按照给定的速度运行。
36、N-PROG《 N-REAL 实际速度比设定速度高。
37、MTR STILL TURNS 电梯已经机械抱闸,电动机还在转动。
38、FALSE ROT FIELD 电源相位不对,控制板上和电源上相应的两个相线要对换一下。
39、PARA-CHANGE? 选项内容在运行中被改变了。
40、MOTOR-CHANGE? 在运行中,第二台电动机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