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线的问题!!!!!急!!!!

楼主(2008-08-29):
    180KW的负载在380V电压下用多粗的电缆啊???????

网友A:
240平方的电缆!!!!!!!!!!

网友B:
那要看距离有多远是怎样敷设负荷类型是什么,但一般来说采用VV电缆,电缆沟敷设且长度不超过100M的话用120平方就差不多了

要是保守点的话用150平方的就足以了,我们厂110KW的电动机就是用50平方双拼过去的。

网友C:
我觉得150平方应该够了

楼主:
    大概只有30M左右穿铁管加槽钢.带的是两个分别为110KW,55KW的空压机,加上散热装置,估计有180KW,按照公式电流大概341A,150平方够吗?

网友D:
如果是变频器带动的话有95平方就够了,新三角起动用二根50平方的电缆就行.

网友E:
120的线就可以了

楼主看著办

网友F:
要想可靠最好用185的线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想可靠最好用185的线缆。

网友H:
180-200平方的电缆

网友I:
用两根75平方的电缆,足够安全

网友J:
建议185的电缆

网友K:
哥们,185是最理想的。

网友L:
185是最理想的。必须是铜的!

网友M:
185是最好的

网友N:
    185是最理想的。

网友O:
应该用3×2.5的平方吧

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工程师将在线解答各类技术问题!
http://www.mc-saic.com/

网友P:
1个平方4个电流,1个千瓦2个电流,90就可以,如果长的话就粗一点

网友Q:
这个最好是用185的铜芯电缆

网友R:
如果你在化工厂建议你用185

网友S:
就用185保证不会错的

网友T:
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四芯空气敷设时,长期连续负荷允许载流量70平方175安,90平方214安,120平方247安,150平方293安,185平方332安。

网友U:
引用 网友T:
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四芯空气敷设时,长期连续负荷允许载流量70平方175安,90平方214安,120平方247安,150平方293安,185平方332安。

网友V:
最好是用185的铜芯电缆

网友W:
185的铝电缆,没有问题,电流够,铜缆价格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