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艾默生质量流量计的使用维护心得

楼主(2008-08-29):
现场朋友选择质量流量计就是因为它精度高使用稳定维护量少,但质量流量计如果有故障现场一般都对他没有办法,一定要送到厂家进行检测维修,

网友A:
呵呵

如果故障比较大,确实需要

当然现场维修工程师的水平也是非常重要的阿~

网友B:
我哪里坏过两次,都是按说明书找问题,又打电话找维护人员,忙半天最终还是送厂家,感觉质量流量计如果有问题一般都自己解决不了。

网友C:
比较可靠一般不需要维护,坏了在质保期就找厂家,过了质保坏了算运气不好不值得修换个新的.

网友D:
看使用工况和表体质量,最重要的是使用人员技术水准了,卖过好多质量流量计,很多客户不按照最初选型时的技术材料运行,造成测量误差较大;很多客户遇到问题就一顿乱搞得也遇到过,最有趣的是一个科研单位的实验室,出问题了,那老哥就像打报告一样发了3页说明,我到现场一看,输出没设置好,仅此而已,

网友E:
MICROMOTION质量流量计本体损坏的现象是很少的,除非变送器故障或者核心处理器故障,不得不维修。但是对用的人来说,必须要懂,才能用好。

网友F:
你说的是克里奥利的吗 一般情况下拆装清洗下管道就可以了  传感器故障率很低的

网友G:
传感器的故障是很容易判断的,通过万用表量取励磁线圈,两个检测器,PT100热电阻的阻值大小和说明书进行对比。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很容易判断问题在哪里。转换器的问题多数是组态时的设置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尽可能使用比较少的功能,这样可以减少问题的发生

网友H:
我们用的质量流量计老是出现误差,弄的我们老是用水校验。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模拟校验吗?我不想老是拆下来加消防水校验,累

网友B:
尽管恨小日本,但美国货的确没有小日本的好。20多年使用体会,我哪里同样的工况小日本的10多年没有出过问题,而美国货10年来已经更换了一次,核心处理器3年要坏一次,一换就是2万。ROS人也承认有那么批质量很难说。

网友I:
我是搞西门子售后的,觉得现场人员把这个当作很神秘。其实问题很简单的。多是设置不对或者管子堵塞了

网友B:
质量流量计使用建达只有HART设置和一般的智能变送器没有什么区别,但还是在质量方面有区别的,

网友J(2008-10-28):
恒盛仪表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是生产物位仪表的专业厂家,生产的液位计混合器过滤器及液位变送器, 主要用于石化、炼油、制药、电力、食品等各种塔罐容器内液位、界位的测量、自动报警、检测和控制,近年来公司开发的混合、分离、过滤、采样等设备,已在国内多家大型石油化工企业使用,并得到用户的肯定和好评。公司已率先通过 ISO9001 : 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网址:http://www.hsyb.cn/

网友K:
质量流量计问题出现的较少,一般就是设置问题,还有就是测量管内结晶堵塞,再有就是线路问题了

网友L:
我有被腐蚀的,还是316L的管材的,痛苦啊,艾默生算最好的质量流量计了,现在客户里面有3个被腐蚀了,发厂家把驱动线圈调了调就发回来了,虽然过了质量保证期没收钱,但是还是部舒服啊,用了才3年左右。55555555555555555

网友M:
我接触的是因为管道结壁而造成测量不准出现报警,冲掉结壁后正常

网友N:
核心处理器容易坏,我们已经换了几个了。。一般的情况下,表不要断电,让表处于热备状态,这样会好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原因有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核心处理器容易坏,我们已经换了几个了。。一般的情况下,表不要断电,让表处于热备状态,这样会好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原因有关系。

通断电的时候的确比平时要容易击穿,因为核心处理器实际上是个小型的数模转换模块。

网友O(2009-02-24):
为什么会嗡嗡的响???

网友P:
激励线圈振动所以嗡嗡的响

网友Q(2011-12-20):
我们的质量流量计老是闪红灯报警,确认后不闪但一直没有电流输出,郁闷啊。到冬天就要出这个故障。表有流量显示就是不输出啊,哪个老师帮帮我啊。我邮箱是ylp.1@163.com

网友Q:
我们的是艾默生1700流量计

网友R:
对:yaanylp关于我们的质量流量计老是闪红灯报警,确认后不闪但一直没有电流输出,郁闷啊。到冬天就要出这个故障。表有流量显示就是不输出啊,哪个老师帮帮我啊。我邮箱是ylp.1@163.com 内容的回复:

闪红灯时进入组态画面查找故障代码,根据说明书中找到的故障代码消除相应的错误。

偶怀疑这个问题是介质不满管造成的,其流量计内部可能存在两相流或者有气泡生产。

网友S(2012-02-09):
对:烧锅炉的天鹅关于我有被腐蚀的,还是316L的管材的,痛苦啊,艾默生算最好的质量流量计了,现在客户里面有3个被腐蚀了,发厂家把驱动线圈调了调就发回来了,虽然过了质量保证期没收钱,但是还是部舒服啊,用了才3年左右。55555555555555555 内容的回复:

这估计是最初选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