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移位的求助

楼主(2008-08-29):
我们有一台数控钻机,使用的是海德汉的光栅尺和读数头,零位信号利用光尺上的栅格做零位,运动控制卡是美国的PMAC,最近该机Y轴有移位现象,钻出的孔有时移了0.3至0.5MM的样子,检查连轴器正常,请校各位有谁碰到过类似的现象,会有那些原因造成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很多;首先应该排除机械故障,例如Y轴的丝杠轴承座有无松动,工作台与丝杠螺母的连接有无问题,Y工作有无异音;然后检查Y轴相关电缆和插头,有无松动,实在不行可以将PMAC侧XY互换看看后果,当然要注意信号匹配,毕竟安全第一。

楼主:
我想机械上的原因较小,因为移位的孔位0.3钻咀不会断刀

网友B:
开着主轴试试定点反复运行,看看是否会出现累计误差。

楼主:
shi1明显的移位,因为无论大刀3。0MM或小刀0.3MM都移,我发现该机读数头固定座和工作台绝缘用绝缘垫片,读数头有很大的静电,还把我电了一下,我认为应为接地才能防静电干扰,是否设计有问题,要不要绝缘

网友C:
"我认为应为接地才能防静电干扰"

原则上,是一定要接地的。不过,考虑到具体国情,则难讲。经常出现由于地线品质不好,造成接地后干扰更严重的情况。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考查类似机型都接地的,所以我改成接地,仍后又拿仪器调了下信号强度,现正常了,但我也不知哪个是主要原因。不知各位对此有何看法。

另外各位知到为什么读数头的A相和B相同时输入示波器的x和Y,通道得到的波行会是个园,我也知到他们相差90度的原因,但是很想知到数学摸型

网友D:
設備都需要接地 許多廠家多疏忽(0V 準位不準 )  造成系統干擾 你使用的光栅尺是正余弦訊號 當然透過三角函數 SIN平方+COS平方=1

楼主:
8楼看样子也是个高手,我想问一下,读数头或电机编码器的输出都是统一标准的接口吗,都是ABC三相的吗?C相为归零相,AB相相差90度,所谓正余弦

网友B:
"笨鳥慢飛"———是高手中的高手,楼主能得到他的指点,可谓幸运之上的幸运了!

“为什么读数头的A相和B相同时输入示波器的x和Y,通道得到的波行会是个园”———sin,cos的李萨如图就是圆啊

网友D:
TO:波恩

謝謝厚愛 最近忙於遷廠 搬到蘇州 明天到瀋陽 也會到北京 到時還要請教 "伺服主軸電機驅動方面"

读数头或"电机编码器的输出都是统一标准"的接口吗,都是ABC三相的吗?C相为归零相,AB相相差90度

感應電機使用編碼器 都是A B Z  /A /B /Z  "Z"原點訊號 或"INDEX"

同步伺服電機 除上 多 U V W /U /V /W

還有總線方式 還有 ---

 歐美多用弦波 日系多用方波  "为什么读数头的A相和B相同时输入示波器的x和Y,通道得到的波行会是个园" 所以在示波器上 弦波才有可能合成"圓"

"AB相相差90度" 理論上的值 實際上有些出入 歐規標示  < =90 度 + - 10  日 規>10  原點訊號也不相同

此誤差值越大 或類弦波訊號(三角波) 那示波器顯示出來 就不是圓 弦波難度很高

网友C:
感應電機使用編碼器 都是A B Z  /A /B /Z  "Z"原點訊號 或"INDEX"

最后一相,有标为Z(ZERO)的,也有标为I(INDEX)的,也有标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