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

楼主(2008-08-29):
不用PLC 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控制气缸,请问线路要怎么做啊

网友A:
问题太笼统,没法回答。

网友B:
不具体。不知道你说什么...

网友C:
你没有说你的电路要求呀怎么回答你呀希望你尽快看看

楼主:
我原来是用PLC控制气缸进行上下运动 ,现在想改用时间继电器控制 ,想重新设计个线路,有办法吗?

楼主:
要进行循环运动,最好可以调节速度

网友D:
用气缸很难做到可以调节速度的.

网友D:
哦,在油路上有一种阀,就是比例阀,可以调节速度,在气路上好像还没有听说过没有相同的阀

网友E:
看你是需要怎么样的速度调节的,如果你只是需要上去或者下来的速度都能一定的话,在两条气路上分别加一个速度调节阀就可以手动调节。

另外,你需要用什么样子的时间限制,你没有说明控制要求,不好设计,比如说,你需要在气缸到达上限位置,限位开关动作,开始记时,时间到了之后,气缸电磁阀动作,气缸下降至下限位开关位置。

所以呢,你的电气方面的输入是启动开关,限位开关2个(上,下),定时器输出触点(134,568),输出是电磁阀(双向),定时器输入线圈。

你可以把原来的梯形图根据原理自己去转换成继电器逻辑图。

本来我想把电路图和气路图发上来的(按照上面的控制要求),但是不能贴图片。

另外,气路上也有那种比例阀,但是是根据电压或者电流的大小来控制通气口大小,从而控制气缸速度的,SMC的就有,FESTO的也有。
注:我是在东莞搞工控的,PLC,电控,气控都懂一点,如有希望深一步了解者,请加QQ:29954913。

网友F:
很简单的线路问题,不要总是搞得那么的复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的线路问题,不要总是搞得那么的复杂

同意

楼主:
时间继电器就是用来控制电磁阀时间的吗,就可以控制气缸了,就是说,要让它循环运行

网友H:
这么简单的电路。

网友I:
你把PLC程序贴出来,我帮你做继电器电路.

网友J:
可以啊

就是传统电路吗

网友K:
可以啊.看明白PLC逻辑电路就可以设计出传统电路了.

网友L:
呵呵;

最主要的是你要如何控制?

用继电器电路可以代替PLC;

网友M:
这要看你的气缸工作时间和停 止是否都要控制.

如果只是单方向只要用一只时间继电器控制就可以了.

如果双方向都要控制就要两个时间继电器`互锁控制了!

一般时间继电器动作时间都是以秒为单位的,如果对动作时间比较短.要求比较严格这样的改动是不可取的.

网友N:
可以的,有这种双向时间继电器,开闭时间分别可调价格60左右电器店有买,许多设备自动加机油用,型号记不清了.

网友O:
加个继电器就可以实现,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P:
楼主 说一下具体控制要求吧 最先你就这样做的话 估计图纸大家早就帮你想好,贴出来了。

网友Q:
1.用普通时间继电器的话要用两个,一个设置间隔时间,一个设置开通时间。
2.有类似“每隔10分钟开20秒”的时间继电器--往复式时间继电器(如JSZ3R系列,时间6s-100m可选),只要一个就能达到你说的效果,非常方便。
3.接法:时间继电器要接上工作电压220v,然后用时间继电器的输出触点(相当于一个开关)控制电磁阀。

http://www.delixi.com/products/pro_Con.asp?productid=166

网友N:
对,是这玩艺儿,立马搞定.不该有下文了.

网友R:
看到了、学习到了。

网友Q:
是此产品。不知楼主是否同意。

网友S:
最基本的电路,很容易的!

网友G:
想调节汽缸的速度

可用气源节流阀

网友T:
做工控的要掌握:

工艺知识(执行机构等)、电工知识、PLC知识、计算机知识等,知识面广一些,灵活一些就是了

网友U:
可以啊,传统继电器线路不复杂啊,就是继电器的选型是注意就行了

网友V(2008-11-25):
越是简单的电路越是要考虑到机械强度,比如OMRON的普通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内置也是普通继电器)标注好像是16万次,一般的设备还马马虎虎,但一天就动作20万次以上的设备就不行了!所以很多设计人员都把后期维护忘记!好的设备就是要求好的设计电气结构!以前我所在公司的粘合机就是用时间加继电器来控制气缸的半自动循环工作,经常坏!普通电工修理需判断是行程/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电磁阀坏,后来改用PLC只需依照输入信号来判断.设计的同时要考虑其他维修人员是否方便,毕竟技术是服务于人的.

网友W:
你是做什么的?电工搞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X:
用两时继就行,我搞过

网友Y:
电路很简单啊,用俩继电器就可以用时间继电器了,可参照真空泵的延时图

网友Z(2009-03-07):
我們有個微型脈衝電機(200mA),想做個大功率檢測機(30A-60A),能一秒鐘伸縮五次的雙向脈衝測試機該怎麼做?

网友AA(2009-07-12):
没有水井,水桶和太阳能在同一平面上,用的是自来水,但水压达不到水桶里?装增压梆怎么控制?

网友AB:
时间继电器控制可以,但是要看你的控制对象要求如何。继电器控制响应时间相对较长,时间调整不那么精确。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完全可以。

网友AC(2010-10-01):
想请教一下,怎样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常闭电磁阀间歇工作(控制间歇放水),

网友AC:
我想请教大家,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怎样控制一个电磁阀间歇排水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用两个时间继电器,21楼不是已经说了吗,JSZ3R型,该型号可以满足你实现两个时间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