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连修三台英威腾,故障部位居然一样.??

楼主(2008-08-29):
最近连修三台英威腾,故障部位居然一样,不知能不能说明这是个通病?第一台.故障现象:面板显示INVT,把面板线重插.显示正常.但不能运行.查FS.FC端子+10V电压没有.查主控板上向LM317供电的150欧电阻烧断.再查LM317输出端一贴片电容短路.去掉后.运行正常.

第二台.显示正常,不能运行.查FS.FC+10V没有.查LM317输出电容短路..去掉.运行正常.

第三台打开机器.开关变压器烧糊.一只脚烧断.开关管坏.7805坏.还有两只快恢二极管坏.一一修复上电,电压 不正常.快恢二极管冒烟.去掉主板上电.电压正常.查主板LM317输出电容短路.去掉上电.与SC脚相连的一只电容冒烟..去掉.上电显示INVT.不能复位.无法运行.主板无法修复.请问板主:主板哪里买?多少人民币?7.5KW.

网友A:
你所讲的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客户在使用变频器10V电源时,阻抗不匹配会导致输出电源负荷增大,使相关器件烧毁。

网友B(2020-12-07):
好多品牌的变频器,由于设计上的问题,待3~5之后,才出现问题,往往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