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下。多谢!

楼主(2008-08-29):
本人正在使用三菱PLC  FX2N-48MT-D,目前使用其输出端口来控制一个灯的亮灭,接线如下,com2———24v+,Y5———灯左端,灯右端——24v-(即0v),现在没有让Y5置位,而灯却已经亮了,而且通过编程让Y5置位灯没有任何变化,一直亮着,我当时的设计目标是Y5有输出时,灯应该为亮,现在是一开机Y5信号灯没有亮,而被控制灯已经亮了。

          大家帮忙想想,多谢,是不是输出接线电路有问题,请赐教!

网友A:
问题一:输出点已经烧糊了,粘在一起了。

问题二:你那灯电流过大,输出点在你接通瞬间烧粘在一起。

网友B:
对:笔笔名 关于

把COM上接24-,  就可以了,24正直接进灯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看一下手册上的接线例子吧,确认com 端!

楼主:
多谢了,果然是接反了,就像笔笔名所说Y5已经烧坏,但我同时接的Y4没事,呵呵,看来PLC 果然比较结实,烧坏只烧坏一个点我已经十分满足了,再次多谢天意、笔笔名和依然是风。

网友D:
晶体管输出直接接灯不太好,可以加一直流中间继电器MY4NJ转换一下,COM接N24V    Y4 Y5接继电器的13 脚   P24V接继电器的14脚。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