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闭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29):
用电流互感器,热继,电流表,时间继电器,继电器组成个电流闭锁电路!

请各位大峡赐教!已经困惑好几天了!

网友A:
楼主想要的是使电机躲过起动电流,顺利起动的控制电路吧?

网友B:
用时间继电器使热继躲过起动电流,使电机顺利起动

网友C: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不知道是不是像楼上二位说的那个意思,要是那样就很好弄了

网友D:
用时间继电器使热继电器、电流表躲过起动电流,使电机顺利起动。

网友E:
用时间继电器的得电延时断开触点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一组常开触点上下分别并在电流互感器二次的接线上,设备启动时,电机的控制接触器得电吸合的同时,时间继电器同时也得电吸合,中间继电器通过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触点闭合,将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短封,使其不发挥作用,短封的时间看你设备的情况自己设定,时间到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触点动作,中间继电器失电断开,短封触点打开,电流互感器正常投入.由于不会在电脑上画图,只能用语言表达,希望你能看懂.

网友F:
就是等电流稳定后再使电流互感器,热继,电流表投入运行,是吗?

网友A:
呵呵,是这样的,短接热继,躲过电机的起动电流。

网友G:
用中继的触点来短接热继的热元件就可实现。

网友H:
同意5楼的说法,楼主想在启动的时候,电流表不用指示电流,等设备正常运行后,电流表才有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