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6RA70还有TP170A如何组成一个网络

楼主(2008-08-29):
我有一个工程,需要一个S7200和一个6RA70还有一个TP170A组成一个网络。

现在能想到的只能是S7200采用两通讯口的PLC,然后S7200的一个通讯口和6RA70用USS协议,另一个通讯口和TP170A之间连接;解答

请问还有更好的方式吗?还有这和我采用一个通讯口的S7200用USS连接RA70,然后用一个EM277连接TP170A有什么不同呢?连接TP170A那算什么通讯方式,最远距离是多少?可以在USS的程序里直接用TP170传过来的数据吗?

我的程序量也不算小,对时间响应的要求也比较高,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万望解答

网友A:
没有人回答吗,以前都是用的300

网友B:
S7200采用两通讯口的PLC,然后S7200的一个通讯口和6RA70用USS协议,另一个通讯口和TP170A之间连接;这个最经济

网友C:
用不着使用EM277连接TP170A

如2楼所说,用另一个通讯口和TP170A之间连接。

使用PPI省钱省事。

网友D:
加扩展模块去连触摸屏,成本肯定会增加,S7-200与触摸屏是MPI通讯,买屏时就带MPI电缆,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