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

楼主(2008-08-29):
我想知道一下直流电动机如果碳刷磨损没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这有一个日常维修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电机在正转的过程中突然反转,导致断膜停机,这是一台带有张力控制的塑料膜检品机,

我想知道一下是否和碳刷的磨损有关系或是控制电路板的问题引起的。

请各位大虾指点!

偶对直流电机不是很熟悉

网友A:
因为内部有多个碳刷,不可能全部磨没了,个别磨没了只会加大火花。

网友B:
还没有到全部磨没了,你就不好开机了

碳刷接触不好会导致电机电流不稳定,火花大

你的问题说的不清楚,但问题不应该在电机而是在控制部分

网友C:
直流电机并励接线送电时先送励磁电源,然后电机电源才能送上么??还有怎么励磁拉掉,电机电源也直接跳了, 按急停得时候 过流继电器也跳掉了.... 今天弄的到处不正常,换了个反馈的箱子,车速又不稳了,又换个测速发电机..直流电机这么麻烦么,出了问题找不到,到处都不稳定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的问题解决了

原因是因为放料到最后一点的时候张力变大造成的,

也就是直径检测出现了问题

调整之后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就膜的纠偏系统,如果直流电机都磨损快没了

也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