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械加工上的一个丝是多少米?

楼主(2008-08-30):
请莫笑话,本人看到网上有人说丝与丝米是不同的,特意向大家求教。到底哪一个说法正确?

网友A:
1毫米=100丝

呵呵。。。。。。。。。。。。。。。。。。。。。。。。。。。。。。。。。。

网友B:
丝是平常人们的土称。

网友C:
爬爬虫   1楼 回复时间:2008-8-30 11:44:16

1毫米=100丝

呵呵。。。。。。。。。。。。。。。。。。。。。。。。。。。。。。。。。。

网友D:
     1丝=1忽米=0.01毫米=0.00001米=10微米

网友E:
1丝=10 微米

网友F:
同意5楼的

有时候也称为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丝=1忽米=0.01毫米=0.00001米=10微米

网友H:
100丝 =1MM 也称 刀  多少刀

网友I:
丝是机械上的常用单位,用来控制机械零件的加工精度,一般的精度达到2丝就可以,有些要求更高,要达到1丝或者说更高

网友J:
机械加工一般用到两种单位,一是毫米,另一个就是丝。 毫米俗称米粒,是英文milli的音译。加工精度都用丝作单位。轴套配合的话直径相差2丝以内会配合很舒服。

网友K:
1mm=100丝。

网友L:
1mm=100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