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零件的精度修改

楼主(2008-08-30):
在 Pro/ENGINEER 里可以使用Accuracy 命令来修改零件或组件的精度。零件的精度是一个与零件大小的相对值,有效值范围为0.01 到0.0001,缺省值是0.0012。注意当你提高零件精度(减少相对精度的数值)后,零件在加工的时间也会加长。你可以修改配置文件选项 “accuracy_lower_bound”来修改相对精度值的下限,有效的下限值为1.0000e-6 ~ 1.0000e-4。
零件精度值要小于零件上的最短边与包容零件的长方体的最长边的比值。除非有必要,一般情况下使用缺省的精度设置即可。
在以下情况下,你可能需要改变零件的精度:
在一个很大的零件上添加一个非常小的特征。
用两个零件使用相交法(融合或切割)来生成新零件时。两个源零件要兼容,它们就必须具有相同的绝对精度。要使用相同的绝对精度,可以估计两个零件的尺寸并分别乘以各自的相对精度值,如果结果不一样,可以改变零件的相对精度值直到结果相同为止。
例如,小零件的尺寸是100,相对精度值是0.01,乘积(绝对精度)就是1;大零件的尺寸是1000,相对精度值也是0.01,乘积(绝对精度)就是10,要使两个零件的绝对精度值相同,可将大零件的相对精度值该为0.001。
修改零件的相对精度可选择 Setup > Accuracy。修改精度值后整个零件将自动再生。
绝对精度和相对精度
绝对精度使 Pro/ENGINEER 可以辨认的最小尺寸(使用当前的系统单位)。
要使绝对精度功能可用,可将系统配置文件选项“enable_absolute_accuracy”设置为“yes”。绝对精度功能可使不同尺寸的零件或不同精度设置的零件(例如从其他系统导入的零件)可以良好地配合在一起。
在17.0版之前,所有的零件都采用相对精度,因此当你从另一个不同大小的零件复制或融合几何的时候,你需要使用不同的绝对精度工作。
通常情况下,对于大多数零件你应该继续使用相对精度。在以下情况下才需要考虑使用绝对精度:
在某些操作,例如 Merge 和 Cutout 等,这些操作从其他零件复制了几何模型。
为制造和模具设计准备设计模型。
要使导入的几何(Geometry)和目标零件相适合。
你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办法来使一组零件的精度相适合:
给它们设置相同的绝对精度。
以其中一个零件(通常是最小的零件)为准,将它的绝对精度值赋予其他所有零件。
你可以通过 ACCURACY 菜单来设置零件的绝对精度(或叫分辨率)。若系统配置文件选项“enable_absolute_accuracy”已经设置为“yes”,则系统出现以下选项:
Relative--设置相对精度
Absolute--设置绝对精度
缺省的情况下系统采用相对精度。用系统配置文件选项“default_abs_accuracy”可设置系统缺省的绝对精度值。绝对精度值将持续有效,直到你下次修改它的值为止。
修改绝对精度值时,可使用 Select Part 选项从当前 Session 里选择零件,使当前零件使用该零件的绝对精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