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池容量的计算是否正确?

楼主(2008-08-30):
袁樟生总要介绍一番:这车时速可达30-40公里,可爬上35度以下的坡路,而且它很环保、很节能。它动力来源于4个120安时的汽车电瓶,一次性充满电瓶耗电只有4度,可以连续行驶100公里。

所以,袁樟生这些天在准备申请专利的同时,也正在和好几家企业洽谈合作事宜。

这台电动车真能跑100公里只花2.4元吗?有热心的网友做了下面这个计算:

充电电量计算如下:

电池电功率:120安时*12V*4个=5760W*时=5.76千瓦时=5.76度

充电需要电量是电池电量的1.5倍,充电时电路至少需要20%的损耗,所以:5.76*1.5*1.2=10.368度

按作者的0.6元/度算应该是:10.368*0.6=6.2208元

我怎么算也算不出文中所说的2.4元,除非电价下调到0.231元!

上面的文章是在网易里面中摘下一段,请问以上关于电池功率的计算是否正确?大家有什么意见?

网友A:
完全没有意见

有些以前听都没有听过

网友B:
4个120安时的汽车电瓶,多重呀???能有实用性??????

网友C:
定量分析充电电流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在整个充电过程中,充电电流是不断变化的量,开始电流较大,随着电压的逐渐增加,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如果电瓶不会漏电,充电电流将最终降为零,此时只有充电器的空耗。

你的公式是按恒定值计算的,计算的电耗偏大。

网友C:
熟悉电瓶的人都知道,放电电流与放电时间的乘积并不相等,如一个36Ah-12V的电瓶:

每小时放电3.6A,可以使用10小时,相当于36Ah

每小时放电9A,可以使用3小时,相当于27Ah

每小时放电18.5A,可以使用1小时,相当于18.5Ah

袁樟生的电瓶之所以电耗低,其实也没有什么奥妙,他采用的低电流的放电率,所以工作的时间比较长。

如果采用更大的电瓶,放电的时间将更长,但已经没有任何实用意义了,即使这样的(120Ah)电瓶的实用意义已经不大了,这车子该有多重,人搬得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