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控制请教!

楼主(2008-08-30):
请问各位高手,普通电机铭牌上写的转数(如2.2KW 1430转/min)是额定功率下的转数吗?若用变频器控制调整,是否就对应50Hz时的转数?改变频率时会对应成比例改变吗?

网友A:
应该是的。如果想验证一下也是可以。找个传感器检测一下。

网友B:
应该是的

网友C:
n=60f/p  if f low then n low else n high

网友D:
是的。楼上的英文不错,要一定的理解能力哈哈

网友E:
    可以用变频做控制,安经验可以从30-70阶段调速。

网友F:
是的,频率越高转速越快,基本成比例关系,有的变频器可以直接调频率、转速,都能显示

网友G:
是的,频率越高转速越快,基本成比例关系,有的变频器可以直接调频率、转速,都能显示。同意。

网友H:
是的,但3楼的n是同步转速,3楼好象是学计算机编程的吧,这是条件语句吧

实际在用变频器变频时同时也要变压,

楼主(2008-10-18):
经多次测试,不是严格成比例的,n=60f/p  if f low then n low else n high 同意!!!!

网友I:
加个编码器就会成比例了

网友J:
基本是这样的。50HZ对应的就是额定转速。

网友K:
11楼的讲得非常正确。

网友H:
n=60f/p是同步转速,电机转速还要考虑转差

网友L(2009-02-23):
理论上是V/F是成正比的,50HZ2.2KW电机是1430转/min,5HZ对应是143转/min,但是实际上5HZ大概在110转/min左右。这是由于铜耗的作用,在50HZ380V时,电机的电流按4A计算,电阻值2.5欧姆的话,电机电流通过给电机要产生10V压降,对在50HZ380V时只有2.6%影响,但对在5HZ38V时却有26%的作用,所以电机转速下降了,除非补偿,加大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