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中频感应加热线圈上用哪种绝缘喷漆好

楼主(2008-08-30):
向各位高人请教一个问题,我这边上海应达公司生产的中频在线感应加热电炉,在近期经常报总电故障;报故障后过个几个小时又能复位,向厂方请教后,说是线圈的绝缘可能不太好了;自己检查后,认为可能是我们自己在维护线圈时往上面喷的耐高温漆的绝缘效果不理想,所以想向大家请教,哪一种牌子的耐高温喷漆的绝缘效果好啊?谢谢

网友A:
你们的感应炉在多少KW? 你们的感应铜线圈没有用水冷的吗?

网友B:
我认为不仅仅是感应线圈问题。理由:

1、中频感应加热的负载是由感应圈和电容器组成的LC振荡回路,电容器不好也会引起跳闸。

2、中频感应电炉本身设计有限流、限压回路,还有过流过压保护回路,难道它们不起作用?起作用的话不应该跳总电源。

3、电源柜到炉体之间的水冷电缆绝缘如何?

4、还有电压、电流负反馈回路是否起作用?

.............

都是要注意检查的

以上意见,是笔者多年工作经验积累,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们的炉子的功率是1000kw

网友B:
你的炉子是660v进线吗?熔铁量在2吨左右。

楼主:
进线电压去500V,我们是加热铜管的,速度最高是400m/min

网友B:
感应加热?用玻璃丝带缠绕线圈,然后用高温绝缘漆漆就可以,匝间最好有空隙。

网友C(2009-01-28):
我们厂的不是跳总电报警。是打好炉烘炉期后,用不了几天就接地报警,求教

网友D:
你们炉体里安装报警系统了吗?如果有就拆掉。

网友E(2009-11-06):
vip总显示电压跳脱怎么回事

网友F(2010-06-23):
线圈老是打火,一定是漏水或潮湿引起的吗?还可能有哪些因素?看哪位高人能指点,谢谢,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