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SIEMENS变频器的软件用什么版本

楼主(2008-08-30):
我现在有6SE7021系列的变频器要连电脑用哪个版本的软体,第一次用

网友A:
变频器说明书上没说吗?

网友B:
driver monitor 5.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river monitor 5.4
driver monitor 5.3也可以,应该没有特殊要求,只要你有的都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