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数控机床
加工中心原点容易丢失怎么办

楼主(2008-08-30):
牧野机床A55 系统fanuc 16! 每次在系统电源关闭后 从新开机时B轴原点都会变掉 首先B轴控制器没有电池 系统电池也没有问题 B轴马达也正常 如果系统电源不关b轴一直保持不变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确认参数1815,1320,1240。如果你使用机床有两年了,请主动更换电池。

网友B:
感谢指点 我们的机床都按期更换电池 而且出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已经重新换过电池了 我先看下参数先 谢谢